SYN480R数据脚接单片机不能拉低

楼主(2022-03-11):
准双向IO模式不能拉低,开漏和高阻可以,想不明白,你们说是不是我自己造成的undefined?

网友:
    是这样的,直接驱动能力比较差

网友:
    STC的准双向模式下的上拉电阻阻值比较低,只有3,4K.其它一些MCU一般大一些,比如新唐的就有20多K。所以有些接口用其它MCU可以正常工作,STC的就需要重新调整一下。我也遇到过,一般只需要调整下模式就行了,不需要改电路。

网友:
    SYNOXO 射频芯片是一个低功耗的芯片,它的 Data 脚驱动能力只有10uA,当我们选择
    MCU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电平接口问题。像51内核的 MCU(TTL 电平)SYNOXO 芯片是驱动不了
的,要加以缓冲;PIC MCU(COMS 电平)就不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