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03-11):
PCB设计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PCB 要合理分区

网友:
能用低速的就不用高速的,高速器件只用在关键的地方。

网友:
使用 45°的折线布线,不要使用 90°折线,以减小高频信号的发射。

网友:
单面板、双面板,电源线、地线要尽量粗。信号线的过孔要尽量少。

网友:
4层板比双面板噪声低 20dB。6 层板比4层板噪声低 10dB。经济条件允许时尽量用多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