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全桥逆变驱动电路的MOS管如何选型?

楼主(2022-03-11):
    需要驱动三项异步电机,直流母线电压在310V左右,大家有什么好的MOS管推荐没,MSO管的耐压值要有600V吧

网友A:
    需要多大电流?或者知道电机功率等各项参数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大电流?或者知道电机功率等各项参数亦可。

电流不清楚,电机是1.5KW的,用mos管的话好像体积会很大,IGBT有没有可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