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 打开时出现unrecognized workspace file version

楼主(2022-03-11):
altium designer 10 打开时出现unrecognized workspace file version,应该怎么办?

网友:
貌似要重装

网友:
每次都要从History中把文件复制出来,很是郁闷。

网友:
高版本的AD,要导入其他的插件,点击 File-->Import Wizard --->next--> (左下角)Get More importer ,选择你要的插件,然后点击右上角的“Apply”,会自动下载插件的。再次打开就不会提示了。

网友:
我在用AD15.0.8时遇到过“Unrecognized workspace file version”的提示,解决方法是DXP->Preference->System->General,不要选中“Reopen Last Work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