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型推进器的时候一般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22-03-11):
在选型推进器的时候一般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尺寸是否匹配你机器,不能太大或者太小。

网友:
实际选型的时候根据实际需求确定推力大小,一般在水池跑,比赛用的话,3kg推力足够。

网友:
推进器供电以及功率。

网友:
控制方式:目前大多数是直接pwm驱动,也有485总线和can总线驱动类型的。

网友:
推进器选型建议选择内置电调的,一是能节省舱内空间,操作比较方便;二是不需要再考虑电调散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