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关于ADS仿真问题,那位大神帮我看看怎么解决,谢谢了

楼主(2022-03-11):
安装路径和工作环境在不同的盘里,我试了一下与这个没关系9 c; _+ h: m8 s  {

网友:
    可能是没加管子的designkit的 一个控件,相当于支持模型库~~比如飞思卡尔的管子,加了管子之后要加一个FSL_TECH_INCLUDE。

网友:
    虽然不懂。但从你提问的东西看到,利用计算机软件把电磁波频率,方向,信号增益输入等,。得到以图像的形式比较直观的看到样子。仿真嘛!你不知道核磁共振,ct啥的,超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