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有频率限制

楼主(2022-03-11):
为保证绝大多数用户通话不受干扰以及合理地利用频率资源,国家无线台管理委员会对频率的使用进行了划分,规定不同的行业使用相应的频率范围。用户在购买对讲机的时候,要向当地的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申请频点。
公众对讲机是指:发射功率不大于0.5W,工作于指定频率的无线对讲机,其无线电发射频率、功率等射频技术指标须符合下列要求:

1、工作频率(.9000 ; 409.单位:MHz): 409.7500、 409.7625、409.7750、 409.7875、 409.8000、 409.8125、 409.8250、 409.8375、 409.8500、 409.8625、 409.8750、 409.8875、 4099125、 409.9250、 409.9375、 409.9500、 409.9625、 409.9750、409.9875;

2、调制方式:F3E;

3、有效发射功率(EIRP):< 0.5W;

4、发射频率容限:<+5ppm;

5、发射机杂散辐射:<50uW;

6、接收机杂散辐射:<20nW;

7、信道间隔:12.50kHz。

网友:
人的话音通过麦克风转换成音频的电信号,音频信号通过放大电路、预加重电路及带通滤波器进入压控振荡器直接进行调制。

网友:
CPU产生CTCSS/DTCSS信号经过放大调整,进入压控振荡器进行调制。接收鉴频后得到的低频信号,一部分经过放大和亚音频的带通滤波器进行滤波整形,进入CPU,与预设值进行比较,将其结果控制音频功放和扬声器的输出。即如果与预置值相同,则打开扬声器,若不同,则关闭扬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