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方向来说N沟道MOS管与PNP晶体管这种流向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22-03-11):
P沟道MOS管与NPN晶体管的流向是一样的吗?从上流向下。
我只是在画图中使用PNP来替代这个N沟道MOS管,这个方向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来说,场管的G相当于三极管的B,D相当于C,S相当于E,N沟道相当于NPN,P沟道相当于PNP,这样电流流向就可以参考三极管的了。但实际很多场管电流可以从D流到S,也可从S流到D,例如同步整流的降压式变换器,高端的NMOS就是D流向S,而低端的NMOS却是S流向D的。三极管则没有这种用法。

网友:
    有可比性吗,N沟道MOS管是在漏源之间加正电压,在栅源之间也加正电压。PNP晶体管 的电流方向是发射极流向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