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CAD/pspice仿真时的probe窗口可以调成白色的吗?

楼主(2022-03-11):
ocCAD/Pspice仿真时的probe窗口可以调成白色的吗?怎么设置,求大神指导,就是这个黑色背景,打印很费墨的

网友:
记得是可以的,以前用orCAD设置过,但是现在没用了,所以不太记得位置了。不过你可以试一下看在tools里面有没有preference,或者options或者system等,又或者在左上角的orCAD下面看有没有设置项。因为我用的DXP就是在preference下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