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板的时候是先布地线还是信号线?

楼主(2022-03-11):
    多人布板时候不一样。或者每个人再不同时期布板考虑的因素不同而不一样。调查下。

网友:
    没做过高频的走线,都是先走的signal

网友:
    我们多人布板布线都是按模块分,自己做自己那个模块的,最后安排一个人整合

网友:
    正确的规则是先布信号线,布的时候当然要同时考虑电源和地回路的布置,但次序不能错,高频电路也同样如此。

网友:
    四层以上,信号为主,毕竟电源有内支

网友:
    模块布线,整板布线,电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