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师如何选择SiP产品工艺和材料?

楼主(2022-03-11):
      对于一个新的SiP产品或者项目,设计师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采用什么样的工艺和材料来实现SiP产品,不同的选择会带来哪些不同,成本、周期有多大的区别?这是我在和用户接触的时候,发现用户最需要了解的,下面就在此文中进行阐述。
        SiP系统级封装产品按工艺或材料通常主要分为:塑料封装SiP、陶瓷封装SiP和金属封装SiP三种类型,参看图1。
图1 三种不同工艺材料的SiP封装类型

        每种类型的 SiP产品都有其特点和优势,需要设计师根据项目的用途、项目周期、项目经费情况进行合理选择。

-------------- 塑料封装SiP --------------
        塑料封装SiP通常称为塑封SiP,主要应用于商业级产品,具有低成本优势,但在芯片散热、稳定性、气密性方面相对较差。其特点主要总结如下:
  • 密封性稍差,无法阻挡湿气和腐蚀性气体对芯片的腐蚀;
  • 不容易拆解,模封灌胶后,几乎无法打开,否则损坏芯片;
  • 散热性能较差,因为有机基板和模封胶的传热系数低;
  • 工作温度范围小,一般温度范围为0℃~+70℃,工业级的是-40℃~+85℃;
  • 生产周期短,一般生产周期2~3个月;
  • 价格便宜,成本低廉,一次打样需要人民币10万元左右;
  • 适合大批生产,在商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塑料封装SiP一般采用有机基板对芯片进行互联和承载,然后通过模封灌胶的方式对芯片进行加固和密封,其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塑封SiP的结构

------------- 陶瓷封装SiP ------------
        陶瓷封装SiP多用于工业级产品、军品以及航空航天、军工等领域,其散热优良,气密性好、可靠性高。同时,陶瓷具有可拆解的优势,便于故障查找和问题“归零”。其特点主要总结如下:
  • 密封性好,可以做到气密性,阻挡湿气和腐蚀性气体;
  • 散热性能好,陶瓷基板外壳的热传导系数比较大,利于芯片散热;
  • 对极限温度的抵抗性好,陶瓷封装工作温度可达到军品要求-55℃~+150℃;
  • 容易拆解,便于问题分析,陶瓷封装体内部芯片都处于真空裸露状态;
  • 体积小,适合大规模复杂芯片,主要相对与金属封装而言;
  • 生产周期长,一般生产周期6~8个月;
  • 价格高,一次打样需要人民币40~100万元左右;
  • 适合军品和航空航天应用,目前在全球军工和航空航天领域应用普遍。

        陶瓷封装SiP一般采用HTCC陶瓷基板对芯片进行互联和承载,其外壳和基板通常为一体,结构多采用腔体结构,用可伐合金焊接密封,其结构如图3所示。
图3 陶瓷封装SiP的结构

------------ 金属封装SiP -------------
        金属封装SiP和陶瓷封装SiP类似,多用于工业级产品、军品以及航空航天、军工等领域,其气密性好、可靠性高,散热优良。金属封装也可拆解,便于故障查找和问题“归零”。其特点主要总结如下:
  • 金属封装密封性好,可以做到气密性,阻挡湿气和腐蚀性气体;
  • 散热性能好,对极限温度的抵抗性好;
  • 容易拆解,开盖后即可直接看到内部裸芯片;
  • 体积较大,扇出引脚较少,不太适合复杂芯片;
  • 通常用在MCM领域,射频微波,模拟SiP领域应用较多;
  • 生产周期较长,一般生产周期4~6个月;
  • 价格较高,一次打样需要人民币30~80万元左右;
  • 适合军品和航空航天应用。

        金属封装SiP一般采用LTCC、厚膜或者薄膜陶瓷基板对芯片进行互联和承载,其基板外壳独立进行设计和加工,基板采用粘结法固定到金属外壳上,电气上采用Bond Wire和外部引脚连接,其结构如图4所示。
图4 金属封装SiP的结构
        看了上面的描述,设计者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就能确定选择什么样的工艺和材料来完成自己的SiP项目和产品了

网友:
    我觉得用的多的就是塑料的

网友: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