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随着频率的增大,运放的开环增益会下降

楼主(2022-03-11):
    为什么随着频率的增大,运放的开环增益会下降

网友A:
    这个跟你运放的通频带宽有关系,不是随便搭一个运放就可以当作任意频率的放大器来用,运放本身及周边电路的参数决定了你的放大器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你运放的通频带宽有关系,不是随便搭一个运放就可以当作任意频率的放大器来用,运放本身及周边电路的 ...

    我知道,但是我想问为什么开环增益在高频状态下跟频率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是我想问为什么开环增益在高频状态下跟频率有关?

    1 半导体器件本身存在开半时间的限制,我想你说的问题主要是这个因素造成的。把你的问题换成一个开关信号来可能更容易解释,假设一个二极管,它的导通时间为1秒,关断时间也为1秒,忽略二极的压降情况下,其输出与输入信号应该是一样。当一个高电平信号加上去后,这个二极管需要1秒的时间才能完全导通,在这1秒的时间内,二极管的输出实际上是一个以斜线上升的状态,如果在这1秒内某个时间点,输入信号突然变为低电平,那么二极管的导通状态结束,并开始向截止状态过渡 。此时就会出现其输出信号并没有达到最高点就开如下降。最终的结果就是输出信号比输入信号低了。
    2 电路及组成电路的零器件本身会存在分布电容电感等因素,对高频信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网友:
    不懂 看看别人怎么讲不懂 看看别人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