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2V电源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2-03-11):
    两个不同源的12V系统共用一个继电器(HF105F),每个12V输出是经过变压器、DCDC转换出来的。使用场景是:每个12V系统即可以单独驱动继电器,也可以同时驱动继电器,现在要请教的问题是,不同源的12V电路系统并联到一起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原因?谢谢!

网友(点评):
tps2412估计能实现你的需求。

网友:
    不可直接并联,否则电源间会互相影响。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后再并联,且每一路电源都要串二极管。继电器驱动电压降低一个二极管结压降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放心串。

网友:
    最好不要直接并联。
可以在两路电源上各加一个二极管,最好是使用双萧特基二极管。继电器工作电压减少一个二极管压降对继电器工作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
    看你驱动继电器的负载有多大,如果比较小可以使用二极管并联,如果比较建议使用专门的芯片

网友:
    可以吧,服务器都是这么用的,但是电源上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