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PCB失效的原因呢?

楼主(2022-03-11):
PCB失效的机理,必须遵守基本的原则及分析流程。一般的基本流程是,首先必须基于失效现象,通过信息收集、功能测试、电性能测试以及简单的外观检查,确定失效部位与失效模式,即失效定位或故障定位。
  对于简单的PCB或PCBA,失效的部位很容易确定,但是,对于较为复杂的BGA或MCM封装的器件或基板,一时不易确定,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其它手段来确定。
  接着就要进行失效机理的分析,即使用各种物理、化学手段分析导致PCB失效或缺陷产生的机理,如虚焊、污染、机械损伤、潮湿应力、介质腐蚀、疲劳损伤、CAF或离子迁移、应力过载等等。
  再就是进行PCB失效分析,即寻找导致失效机理发生的原因,一般应尽可能的进行试验验证,找到准确的诱导失效的原因。
  最后,就是根据分析过程所获得试验数据、事实与结论,编制失效分析报告,要求报告事实清楚、逻辑推理严密、条理性强,切忌凭空想象。分析过程中,应该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到里、从不破坏样品再到使用破坏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丢失关键信息、避免引入新的人为的失效机理。

网友:
现在很多失效来自于PCB日常制程过程中应力过大导致,所以PCB应力制程测试是至关重要的。TSK-64是一款便携式应力测试仪,主要用于PCBA生成SMT和DIP应变测试、分板应力测试、ICT应力测试、FCT应力测试、组装应力测试和跌落应力测试等等,也常用于空调管路应力测试,玻璃应力测,以及一些结构件的应力测试等等。仪器体积小,便携带;软件操作简单,上手方便,能快速进行测量并根据IPC/JEDEC-9704标准一键自动生成报告。对生产测试流程进行完整的应力测试分析,该系统在满足常规的应力数值分析、应力速率分析,等基本功能要求的同时,根据客户后续发展需求,进行功能和通道数的扩展(8通道、16通道、24通道、32通道、40通道、48通道、56通道、64通道可根据情况选配)。有需要了解应力测试仪的欢迎联系:向生18588661846

网友:
    自有一套流程,按照流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