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1导出坐标文件,有几个器件的坐标没有

楼主(2022-03-11):
请教大家在使用AD软件时,有没有遇到导出的坐标文件时,板子上有两个器件的坐标没有。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大神。

网友A:
    看看你缺少的器件属性,是不是有 no bom之类的,就是说不再料单中,还有就是属于装配器件属性的?改成标准。另外导出坐标那里,有几个勾选的选项,看看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缺少的器件属性,是不是有 no bom之类的,就是说不再料单中,还有就是属于装配器件属性的?改成标准 ...

封装的type选择的是standard,而且同样都是0805的封装,有些可以导出来,有几个就是导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