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探头分类及选型攻略

楼主(2022-03-11):
怎样正确选择合适的示波器探头?示波器探头对测量结果的精确性事关重要,市场上提了成千上万种示波器探头,要是选用不当会对测量数据带来极大误差。那么示波器探头有哪些种类呢?泰克又有哪些探头呢?今天由普科科技PRBTEK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电流探头
泰克提供选择范围最广泛的高性能电流探头, 从调试工控电源系统, 直到调试和检定设备电源,您总能找到一款与您的应用相适应的探头。
在选择电流探头时,除了性能指标外,还要考虑许多其他指标。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要测量的信号类型。某些电流探头只测量AC 信号,而其它探头则既能测量AC信号,又能测量DC信号。如果您要评估DC信号, 那么要保证探头能够进行DC测量。
第二,某些电流探头采用分芯结构,而其它电流探头则采用固定内芯结构。分芯电流探头带有滑动钳夹,可以迅速把探头连接到被测器件上,或从被测器件上拆下探头。固定内芯探头把导线穿过探头,然后焊在测试点上,永久连接到被测器件上。探头头可以拆下,可以把多个探头头焊接到电路板上。
最后,还必须考虑电流探头的功能。某些电流探头在示波器上读取电压,要求进行数学运算,把测量数据从伏特换算成安培。连接泰克示波器的泰克电流探头把测量数据自动转换成安培。泰克的多种电流探头还提供了消磁功能。通过消磁功能,用户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消除探头变压器内芯中残余的任何DC通量,降低偏置误差。泰克 TekVPI电流探头还在探头上提供了“Jaw Open”(钳夹打开)指示灯和“Overload”(过 载 ) 指示灯。
二、无源探头
无源电压探头是最常用的示波器探头。通用无源电压探头是示波器的工作端,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每天使用的工具。泰克无源探头采用专门设计,与配套的示波器的输入特点相匹配。在购买更换使用的探头时,也必须保证探头与示波器的输入特点相匹配。
三、有源单端探头
有源电压探头使泰克示波器能够真实地采集当前高速电路中的实 时信号信息。有源探头提供了很宽的信号采集带宽,保证降低被测器件(DUT)负荷。在应用涉及高阻抗、高频电路单元,需要最小的负荷时,有源探头是最佳选择。在有DC偏置电压的情况下测量AC信号时,DC偏置功能可以利用探头的全部动态范围。
四、差分探头
由于宽频率范围、高共模抑制比 (CMRR) 及与偏移配套的输入,差分探头特别适合测量差分信号。泰克提供全系列差分探头及各种连接选项,支持手持式探测、焊接式探测和夹具式探测。
TriModeTM 差分探头P7500系列探头带有 TriMode™ 探测技术,简化了测量差分信号的任务。 TriMode探测使用一种探头设置,通过一个探头进行差分测量、单端测量和 共模测量。
SMA 探头
泰克为在50欧姆环境中测量高速差分信号提供了一系列SMA探头。这些 SMA 探头可以在多通道示波器的每条通道上采集差分信号。这为许多新的 多路高速串行数据标准提供了理想的一致性测试系统。SMA 探头还为非 AC 耦合信号或不参考 DC 的信号提供了端接电压控制功能。输入信号通过一对 精密匹配的 SMA 电缆连接。
Z-Active™差分探头 泰克已经创造出一种革命性的 Z-Active 探头结构,这是一种由分布式衰减 器拓扑伺候一个有源探头放大器的混合通道组成。Z-Active探头采用细小 的无源探头尖单元,其与放大器分开,扩大了探头的可用距离。在传统有源探头中,增加这么大的长度会引入信号保真度问题。而这种结构保持高 DC 输入电阻,其 AC 阻抗要高于以前的探头结构。同时,它在探头机身和 DUT 探头连接点之间提供了更显著的长度。这种结构同时提供了两种优势:现有 有源探头的高 DC 阻抗,Z0 探头稳定的高频负荷。
高压探头
从“上升”或“浮动”电压系统安全准确地捕获实时信号信息至关重要。泰克高压探头系列 为单端测量、差分测量或隔离测量提供了所需的安全性。高压差分探头测量相互参考 ( 而不 是参考地电平 ) 的信号。高压单端探头使得用户能够进行参考地电平的高压测量。泰克还提 供了能够进行隔离测量的探头,把测量与大地及示波器通道之间的共模电压隔开。

网友:
没用过,是否可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