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中板边界和布线边界不能复制?

楼主(2022-03-11):
VX中板边界和布线边界不能复制?之前可以用crtl+左键双击,就可以对边界进行复制,生成一个一样的绘图,现在不行了?

网友A:
复制的走线被保护起来了或者是选择要复制的走线时选到了飞线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蹲个解决方案,想画一个比板框内缩10mil的布线边框,发现复制不了板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的走线被保护起来了或者是选择要复制的走线时选到了飞线

保护起来了该怎么办呢大佬

楼主:
改成英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