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个PCB板子作为开关触点,请问这是什么工艺?

楼主(2022-03-12):
    请问一下哪位知道,这种用PCB开窗做开关触点的时候,PCB开窗后用什么工艺?我估计不是镀银,因为板子很便宜。哪位知道的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普通喷锡工艺吧,不需要啥特殊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喷锡工艺吧,不需要啥特殊工艺

应该不是喷锡,喷锡容易氧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喷锡,喷锡容易氧化吧

    你都说了板子很便宜,节约成本的方法就是喷锡工艺

网友B:
    这是镀镍工艺,相对喷锡工艺,镀镍工艺有不氧化,耐磨等特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镀镍工艺,相对喷锡工艺,镀镍工艺有不氧化,耐磨等特点

    炸出一位9级号大佬!说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镀镍工艺,相对喷锡工艺,镀镍工艺有不氧化,耐磨等特点

    网上有镀镍的成本计价吗?想了解拓展一下

网友D(2022-06-16):
引用 网友C:
    炸出一位9级号大佬!说得有道理。

    有啥道理?这个板子就是喷锡的,所有pcb的工艺沉金 沉锡 沉银 喷锡 工艺都需要镍打底 镍和其他金属的结合性比较好,我是没见过用镍做表面处理的,因为镍做表面处理,得要特殊的锡膏,这种低成本的pcb 你想啥了 ,如果这样我不如用沉金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啥道理?这个板子就是喷锡的,所有pcb的工艺沉金 沉锡 沉银 喷锡 工艺都需要镍打底 镍和其他金属的结合 ...

兄台是制板一线的吗?本人确实对具体的工艺不是很懂,有资料可以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