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铺铜快捷键出现Shape command requires an argument提示

楼主(2022-03-13):
求助求助
我自己设置的一个铺铜的快捷键,刚开始时用得好好的,后面不知道弄了什么,一按快捷键就出现Shape command requires an argument 的提示,用工具栏的铺铜还是正常,就是快捷键命令用不了,求各位解答一下。

楼主:
我原本是在ENV文件中设置的
出现错误之后如果我在command栏目直接输入设置快捷键的命令(alias        I        shape add),这样快捷键可以使用,但我还是想在ENV中设置好,求各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as        I        shape add
I 不屬於快捷鍵.單個英文,老天爺不知道您要打文字輸入或指令,所以不列 ...

    我实际在env设置的是 funckey I shape add

楼主:
    后面拿以前没出错的env备份重新设置一遍,突然又好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个错误

网友:
    env这行设置这行代码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