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器件高度

楼主(2022-03-13):
在封装中做了 Package_Geometry/Place_bound_Top的高度值,在skill中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一步一步读取到器件高度Max的大小?

网友A:
    获取symbol,再获取symbol->definition,再获取placebound的dbid,然后i->prop->PACKAGE_HEIGHT_MAX

网友B(2025-04-07):
引用 网友A:
    获取symbol,再获取symbol->definition,再获取placebound的dbid,然后i->prop->PACKAGE_HEIGHT_MAX

    大佬,请问下 “再获取placebound的dbid” 这一步要怎么获取,目前已经获取到symbol->definition这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下 “再获取placebound的dbid” 这一步要怎么获取,目前已经获取到symbol->definition这步了

    找children,里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