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铂电阻测量温度可用这个电路吗?

楼主(2022-03-14):
0这个用热敏电阻应该是可以的,但改成PT100或别的,可行吗?
为什么?

VCC

┌┐
││R=10K
││
┕┛
│━━━10位AD
┌┐
││
││NTC 或pt100
┕┛

GND

也就是NTC和铂电阻到底是什么区别。这种电路多看到在热电阻上,对铂电阻真没看过这么用,,,,和老大确认过要不要这样用,但他也没说什么,说这样可以通用,想用什么就用什。。我觉的不对劲呀。

网友:
做一个玩具可以的

网友:
没什么不妥 确实可用 铂电阻跟热敏电阻都是因为温度变化 本身值就变。只不过大家的计算方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
NTC在精度、准确性上与PT100还是有差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