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3-14):
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而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在只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少电流的情况下,应选用场效应管。而在信号源电压较低,又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多电流的条件下,应用三极管。

网友:
    场效应管靠多子导电,管中运动的只是一种极性的载流子;三极管既用多子,又利用少子。由于多子浓度不易受外因的影响,因此在环境变化较强烈的场合,采用场效应管比较合适。

网友:
    场效应管的输入电阻高,适用于高输入电阻的场合。场效应管的噪声系数小,适用于低噪声放大器的前置级。
三极管属于电流控制器件,有输入电流才会有输出电流。场效应管属于电压控制器件,没有输入电流也会有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