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00khz高频驱动电源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2-03-14):
关于设计高频驱动电源,现在我只知道如何使用555产生高频信号,之后的步骤是什么呢??

网友:
我估计用555产生的信号很不稳定的,如果是几十K可能还好一点,现在上到200K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单片机来实现吧

网友:
建议用TI的DSP来做 ,一般单片机的PWM精度和时钟频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