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敷铜跟焊盘间隙如何设置成圆角?

楼主(2022-03-14):
在使用AD20敷铜时,发现敷铜与方形焊盘间隙形状为直角方形的,以前用17版本的间隙形状就是圆角的(只要是方形焊盘都是圆角),请问20版本要如何设置才能呈现圆角的呢?下图为对比图:左边是AD17画的,右边是AD20画的,明显敷铜间隙形状不同。
左边AD17画的,右边AD20画的

网友:
参数设置那里改下有行了

网友:
在库里改,一劳永逸。或双击焊盘,修改属性,这样只是改当前的。

网友:
不懂,待高手解答。

网友(2023-12-26):
我也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