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射频识别技术与普通的条形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14):
    RFID射频识别技术与普通的条形码有什么区别?

网友:
    工作原理不同:RFID技术的基本工作原理为标签进入磁场后,接收解读器发出的射频信号,凭借感应电流所获得的能量发送出存储在芯片中的产品信息;条形码的扫描需要扫描器,扫描器利用自身光源照射条形码,再利用光电转换器接受反射的光线,将反射光线的明暗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
    1.传统条形码,传输过程主要依赖图像相关的光学信号,终端则是通过光电转换设备获取数字式电信号;
    2.rfid 在工作过程中,依赖射频传输的是电磁信号,终端识别的是经射频转换到基带的数字式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