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失效后其它元器件会损坏吗?

楼主(2022-03-14):
安规电容失效后其它元器件会损坏吗?, S4 i0 o/ l" B. a

网友:
    按规说一般不会的,电容只是充电放点的作用,可以看作是一只电池,一只充放电很快高速的电池,在电路中主要作用是滤波,隔直通交,储电升压,这些功能失效只会让电路停止工作,或降低工作效率,或不正常工作,不会损坏其他元件

网友:
    不会的,电容在电路只是起到了放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