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 的问题

楼主(2022-03-14):
我也不知道我选了什么,突然我的那些是穿孔的焊盘看不见了,包括过孔,然后我把软件关了,重新敷铜还是一样,就是焊盘那一块看不见了,但是连接关系还在那里,我是不是什么东西勾了,所以看不见,求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
Setup/display colors setup下,看看是不是把颜色设置成与背景色一样了,或者焊盘显示没勾上什么的……

网友:
那铺铜你用的是copper还是copper pour?

网友(2022-04-20):
你是不是按了T按键  透明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