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能让我的升压电路,它的输出电压不会因为通过人体这个负载而输出电压变低?

楼主(2022-03-14):
怎么样能让我的升压电路,它的输出电压不会因为通过人体这个负载而输出电压变低?

网友:
你是多少升多少啊?

网友:
加个反馈啊

网友:
提高升压电路功率,就能够带动大负载。

网友:
我猜测你的输出不能悬空,要带个负载,然后你再人体接触,看会不会电压下降。

网友:
加入假负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