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指标帮我解答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14):
△f1M 频移@1000kbps
2.RGFSK ShockBrust 模式下数据传输率
3.FCHANNEL 频道间距@1000kbps
4.PBW 载波调制的20dB 带宽
5.PRF1 第一邻近通道发射功率2MHz
6.RXSENS 在0.1%BRE(@2000kbps)下的灵敏度

网友:
  • △f1M 频移@1000kbps  应该是数据传输率为1000k每秒时该芯片的频率误差在正负160kHz以内

  • RGFSK ShockBrust 模式下数据传输率   指芯片工作在ShockBrust 模式时数据传输率最大2000k每秒

  • FCHANNEL 频道间距@1000kbps  只数据传输率为1000k每秒是,相邻两个信道的间隔为1MHz

  • PBW 载波调制的20dB 带宽   指载波peak值(最大功率值)降20dB后的占用宽度是多少

  • PRF1 第一邻近通道发射功率2MHz  是发射时泄露到相邻信道的功率。

  • RXSENS 在0.1%BRE(@2000kbps)下的灵敏度  只的是芯片在2000kbps的传输速率时,误码率超过0.1%就不能正确解码,此时对应的接收信号强度称为灵敏度,也就是此时芯片能正确解码的最小信号强度。

网友:
    其中1~5是芯片发射性能指标,6是芯片的接收性能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