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学会AD?

楼主(2022-03-14):
最近看完了AD视频教程,怎么感觉一点都没用呢? 求教大家,如何才能快速入手AD,学会画板子?

网友:
多看书,看视频,动手操作。

网友:
也想想学习这方面是软件,请大家告诉我。怎样才能学好AD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找一个元件比较多,带pcb和3d封装的集成库安装上,马上画几个电路,并且布一个pcb出来,不用半天,基本操作就会了,我当初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感觉自学好难,完全摸不到头脑。

网友:
我也在学,别急慢慢来,网上免费的资源很多,先用AD自带的集成库做,先做简单的,如:整流滤波板、三端稳压板等,(含原理图和PCB)把软件的基本功能学会,如”如何放置元件、如何连线、如何修改元件的属性(相当重要)、如何放大、缩小工作编辑区等。软件自带的帮助,还是很有用的,别想着一开始就做出高大上、带3D的PCB;先把AD软件“DXP”菜单下的“参数选择”下的每一项的设置先搞懂;主界面“视图”菜单下的“桌面布局”下的“Default"比较有用,在你把界面调乱后的恢复,如:找不到工作区右边的”库“时等。等学会从原理图到PCB,做出几块像模像样的简单的PCB后,再学自建适合自己的集成库(含原理图库。封装库、3D库),一定要记住集成库一旦建成就不能修改。多看看别人做的一些优秀的PCB,多想想为什么,这样你就能学到很多。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要多动手才能学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