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的作用是什?

楼主(2022-03-14):
FPC的作用是什?

网友:
我做了这么久FPC,不过还真难回答你这个定义型的问题,FPC其实就是一块PCB板,只是材质的不同。

网友:
既然它就是一块PCB板,那为何还会诞生?原始PCB不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回答FPC作用是什么啦。

网友:
柔性线路板,起连接和导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