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画好原理图,怎么把它导到Cadence中作PCB?

楼主(2022-03-14):
在AD中画好原理图,怎么把它导到cadence中作PCB?

网友:
    用第三方网表,可以参考这篇文章: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0850-1-1.html

网友:
     1、建立一个project,“file”--“new”--“project”--“pcb project”,建立好project后保存下,名称为xxx.PrjPCB。
      2、将你修改的原理图和别人画的PCB添加至整个project中。鼠标选择“xxx.PrjPCB”,右键,选择“add existing to project”,选择你修改的原理图和那个PCB。
  3、生成网表;“design”--“netlist for project”--“protel”。再执行“design”--“netlist for document”--“protel”。
      4、根据原理图更新PCB,“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xxx.PrjPCB”,进入对话框后,点击“execute change”,就可以了。
      5、更新后,将原有的无用的PCB布线去掉,将自己修改的部分元器件布局,布线即可。可以保留之前的布线。

网友:
    creat netlist然后导入cadence

网友:
    出网络表,再在Allegro里面导入就好了。
注意格式,网络表都是文本文档,打开了仔细点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