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仿真boost电路,不成功。是电感没设置好吗?同样的电路protuse也没成功

楼主(2022-03-14):
Pspice 仿真boost电路,不成功。是电感没设置好吗?同样的电路protuse也没成功。到以前焊接了一板,是可以实现的。就是仿真不出来?

网友:
是不是电感的初始电流没设置的缘故?我以前仿真震荡电路是,必须设置这个参数才能起振。

网友:
想再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把电路贴出来。如果不是很复杂的话,可以用multisi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