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源外围电路时MOV和TVS该如何选型?

楼主(2022-03-14):
设计电源外围电路时MOV和TVS该如何选型?

网友:
选取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时,要留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
压敏电阻的标称放电电流应该大于要求承受的浪涌电流或者可能出现的最大浪涌电流。

网友:
压敏电阻的箝位电压必须小于被保护的部件或设备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网友:
TVS额定反向关断VRWM应大于或者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

网友:
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TVS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内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

网友:
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还须注意选取合适的电容C的TVS器件。

网友:
根据用途选用TVS的极性及封装结构。交流电路选用双极性TVS较为合适,多线保护选用TVS阵列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