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用ads设计微带带通滤波器,我计算出了奇偶模阻抗,求指导怎么用ads的linecacl计算...

楼主(2022-03-14):
    用ads设计微带带通滤波器,我计算出了奇偶模阻抗,求指导怎么用ads的linecacl计算出微带线

网友:
    选择相应的可以奇偶模阻抗确定的元件,在元件属性里可以输入奇偶模阻抗值,最后软件可以根据相应的PCB材质,自动计算出微带线宽度及长度。
我一般就这么做的!!

网友:
    不是很了解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