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中断程序内可以调用外部子程序吗?

楼主(2022-03-14):
    是这样的:
   我在串口中断程序内调用了1602液晶的显示程序,但是这个子程序好像根本就不执行。
 是不是在中断程序内就不可调用外部子程序呢?

网友:
    应该说中断程序中是禁止调用外部子程序的,除非你调用的子程序仅供你的中断使用,否则会引起程序运行出错,导致运行效果与你预想的不符,但是调用的话一定会执行的。

网友:
    可以调用,你应该检查下你的程序,你可以用keil c51去仿真,逐步执行,至于串口中断可以用外部触发下,我不知道keil c51可不可以触发,但你可以去查查相关的资料

网友:
    理论上可以。
    但实际时,由于你的主程序调用和中断的调用可能同时发生,
    这样可能会出现:
    1)函数重入:变量、寄存器数值被改变,原来调用的程序得不到正确的执行结果;
    2)堆栈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