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1N4148实现温度检测0到100度?

楼主(2022-03-14):
请问如何用1N4148实现温度检测0到100度?

网友:
不稳定,每个管相差很大。

网友: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的温度系数为-1.7mV/℃~-2mV/℃。 所以可以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来测温,但是这个方法非常粗略。

网友:
这个有关二极管的温度测试功能只是听说过,不过现在有PT100 这类的热敏电阻,又何必使用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