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我的pads中创建了自己的元件库,请问怎样可以删除掉整个库?

楼主(2022-03-14):
我在我的pads中创建了自己的元件库,请问怎样可以删除掉整个库?

网友:
菜单--文件--库--库管理--移除库(选中自己新建得库,移除,在建库得路径下直接把库删除就好了)

网友:
怎么加载别人的库呢?

网友:
1):File/Library/点Library List然后选中再移除;2)上面的步骤完成后,找到元件库所在的文件夹,对不要的文件直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