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取值

楼主(2022-03-14):
    桥式整流电路的滤波电容怎样选择?

    桥式整流后的滤波电容计算,往往需要首先设定一个时间常数,请教这个时间常数依据什么来取值呢?

网友:
    这个时间常数依据该整流电路的负载和允许的纹波大小。整流电路工作频率是已知的。

网友:
    计算滤波电容数值,是根据整流电路已经达到稳态时的输出电流、纹波……合上开关之后短时间内的暂态不能作为计算的依据。
    稳态时,一个周期内电容充电电量与放电电量相等,这就是计算的依据。

网友:
    较为精确的计算,其实并非没有办法。找准二极管何处开何处关即可!
假设电路为理想的,电压过峰值后,二极管电流与电容共同为负载提供电流,到某处后由电容为负载提供全部电流。
那么电容放电曲线与电压波形相切,可求二极管截止点;然后电容放电曲线与下半周电压过零上升相交,为二极管导通角点,峰值与该电压之差为纹波电压,二极管截止和下半周导通之间的参数决定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