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上位机和下位机的同步通信,上位机PC能够监控下位机的系统

楼主(2022-03-14):
已有一个蓝牙模块接STM32单片机,另一蓝牙模块接PC机,用什么软件实现PC机接收到数据,从而监控下位机,同步通信的系统平台?

网友:
蓝牙有专门的通信协议吧

网友:
蓝牙这个好像没有特定的软件吧,不像串口,有专门的串口通讯软件可以接受和发送相关数据。

网友:
如果:
1、接到PC的蓝牙是串口蓝牙;
2、只是用于简单通讯;
那么:
用pc端的串口助手就行了。
如果要复杂控制,PC端写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