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器件选用一般遵循哪些原则?

楼主(2022-03-14):
瞬态抑制器件选用一般遵循哪些原则?

网友:
器件反向转折电压不低于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
器件最大箝位电压不大于电路的最大安全电压。

网友:
器件最大允许脉冲功率必须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瞬态脉冲功率。

网友:
器件结电容值符合相应接口线路信号频率传输特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