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稳压二极管?

楼主(2022-03-14):
    如何判别稳压二极管?

网友:
    从外形上看,金属封装稳压二极管管体的正极一端为平面形,负极一端为半圆面形。塑封稳压二极管管体上印有彩色符号的一端为负极,另一端为正极。

网友:
    对标志不清楚的稳压二极管,可以用万用表判别其极性,丈量的办法与一般二极管相同,即用万用表R×1k档,将两表笔别离接稳压二极管的两个电极,测出一个成果后,再对调两表笔进行丈量。在两次丈量成果中,阻值较小那一次,黑表笔接的是稳压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的是稳压二极管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