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稳压器有哪几种反馈控制方式?

楼主(2022-03-14):
    开关稳压器有哪几种反馈控制方式?

网友:
    开关稳压器的反馈(feedback)控制方式有电压模式、电流模式、迟滞控制等3种。开关稳压器也与线性稳压器同样通过反馈电路进行稳定化。

网友:
      电压模式控制是最基本的方式。透过反馈环路只反馈输出电压。通过以误差放大器和基准电压做比较后所差距的电压再进一步与三角波做比较,决定PWM讯号的脉冲宽度来控制输出电压。此方式的优点在于纯电压的反馈环路可进行较简单的控制、可缩短ON时间、抗噪好。其缺点是,相位补偿电路复杂可能使设计变麻烦。

网友:
     电流模式控制是对电压模式控制的改良,是以检测电路电感电流的方式取代电压模式控制使用的三角波。或检测晶体管的电流取代电感电流、通过电流检测电阻进行检测。反馈环路分电压环路和电流环路两者,控制虽变得比较复杂,不过有相位补偿电路设计大幅简单化的优点。其他优点还有反馈环路的稳定性高,负载瞬态响应比电压模式快速。其缺点是,因电流检测敏感故所以噪声弱,不过最近此部分因内置于IC而问题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