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用CST仿真这么慢

楼主(2022-03-14):
    为什么用CST仿真这么慢,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优化。

网友:
    要看你的具体结构了,有些结构复杂的模型确实要很久,如果觉得太慢,可以看看是不是把网格剖分得过密了(这个可以把网格变疏些试一下,可以联合局部加密一起用,会仿真效率更高一点,不过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不知道为啥会更慢...),还有就是看看仿真的频带范围是不是设得过宽。

网友:
    利用CST里面的对称面设定等等功能,减少计算时间。还有就是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尽量用多条直线的连接代替曲线,当然在不影响精度的境况下,比如画螺旋天线的时候,一般情况是让一个圆片做空间旋转画出,但是如果把圆片改为正六边形在空间做旋转,运算速度就会快一些,当然要保证两种结果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网友:
    升级硬件,最新的GPU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