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全面氧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14):
PCB焊盘全面氧化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长时间不使用,裸露放置,受潮导致焊盘氧化

网友:
    是不是汗液留在焊盘上了

网友:
    在可能就是你的PCB时间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不使用,裸露放置,受潮导致焊盘氧化

    说得对,差不多就这些原因,还有就是时间长了、汗液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