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源的射频信号源的用途

楼主(2022-03-14):
射频信号源常用于校准频谱分析仪、调制度分析仪、功率计、频率计、射频毫伏表、高频数字示波器等众多射频无线电测量仪器。

网友:
现代频率合成技术常应用间接合成法,通过锁相环路将主振源的频率与参考频率源的频率联系起来,所需硬件设备少,可靠性高,频率范围宽。

网友:
射频信号源是集多参数为一体的综合型测量仪器,可以提供频率、功率准确度非常高的射频信号,又兼具输出精密衰减器和内部调制等众多功能。是无线电校准实验室非常理想的射频参考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