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multiphysics是干什么用的?多物理场仿真模块和其他模块的区别是?

楼主(2022-03-14):
ansys multiphysics是干什么用的?多物理场仿真模块和其他模块的区别是?

网友:
这是个多物理场模块,支持结构刚强度、热力学计算和电磁场计算等功能。你如果想算结构在一定温度分布下的应力状态或者在某电磁场下的受力情况时就会用到两个或多个物理场,这时候的计算叫做多物理场耦合计算。其他如ansys mechanics模块就只能算结构刚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