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MOS管玩烧了,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3-14):
设计了个简单电路,想实现NE555控制充放电,NE555由24V通过LDO降压成12V,控制24V电源给电容充电与放电,mos管用的是N+P的芯片,做出来后现象是电容只能充到差不多12V,发现过了NMOS管电压就降为12V,想着跳过NMOS是不是可以充到24V,就从二极管飞线到电容正极那,结果MOS芯片烧毁,PMOS的S脚烧黄了

网友:
    你栅极驱动都做的不对,你栅极电压只有12V,当然只能到12V

网友:
G极电阻太大

网友A:
首先复合MOS管中的N管GS之间需要有一个阈值电压才能开通MOS管,当你的Nmos管开通的时候DS导通给电容充电,当电容上的电压充到12V时候,GS的阈值电压已经低于导通阈值电压故而Nmos管关闭,电容电压最高只能到达12V,当你把24V电压飞线到电容正极时候,也就是S2脚会到达24V电压,S2、G2存在压差P管导通,S2/D2直接接地相当于电源正极直接接地,所以会打坏S脚

网友:
    栅极电阻太大,很容易导通的

网友B:
    24V降压到12V用LDO?这也太大压差了吧,能抗住发热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降压到12V用LDO?这也太大压差了吧,能抗住发热也是个大问题

24降到5V都可以正常运作

网友(2022-04-13):
引用 网友A:
首先复合MOS管中的N管GS之间需要有一个阈值电压才能开通MOS管,当你的Nmos管开通的时候DS导通给电容充电,当电容上的电压充到12V时候,GS的阈值电压已经低于导通阈值电压故而Nmos管关闭,电容电压最高只能到达12V,当你把24V电压飞线到电容正极时候,也就是S2脚会到达24V电压,S2、G2存在压差P管导通,S2/D2直接接地相当于电源正极直接接地,所以会打坏S脚

正解

网友:
    NCE603 内部是一个PMOS,一个NMOS,你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