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可以做什么,有什么用途,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2-03-14):
mos管可以做什么,有什么用途,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MOS场效应管属于电压控制元件,这一点类似于电子管的三极管,但它的构造与工作原理和电子管是截然不同的。
通常被用于放大电路或开关电路。而在主板上的电源稳压电路中,MOS主要是判断电位,它在主板上常用“Q”加数字表示。

场效应管的结构,它是在一块N型半导体的两边 杂质扩散出高浓度的P型 ,用P 在漏、源极间加上正向电压,N区中的多子(也 电子) 导电。 从源极S出发,流向漏极D。

网友:
MOS管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LNA,PA,音频放大,开关电源等等,高频振荡,电平控制,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