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做仿真,元件库里没有光电管怎么办?

楼主(2022-03-14):
电路上有一个光电二极管,但是元件库里没有光电二极管,怎么办呢?实际电路焊接用的是光电倍增管!

网友:
光电管只不过是一个内阻很高再说光照的条件下产生电流的元件,可以用一个电流源并联一个电容代替光电管。